Dell m2010 的问题

楼主(2010-05-07):
待机0。03,开机电流达1。55V,电源灯亮,硬盘灯不亮,风扇不转,电流慢慢上升,大约10分钟后,电流达1。9V,硬盘启动,可听见进WINDOWS 的响声,但屏仍无显示。关机后,再开机,20分钟,硬盘也不启动。用原装电池也出现一样问题。可能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ATI的独显哦
查查显卡的外围工作条件,电压、VERF等
都正常的话,先焊一下显卡

网友:
做显卡可以好

网友:
这款的显卡的比较多  先查显卡供电 后加焊下 问题一般都能找到

网友:
加焊显卡应该能好   期待!!!

网友:
独显的加焊显卡,应该会好的,电都上那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