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360 BGA返修台操作说明

楼主(2010-05-07):
CF-360
三温区返修台使用说明书

1、三温区的概念

  CF-360有3个加热温区,分别由上部加热、下部加热、预热台组成。分别由对应的温控仪表控制。在加热时,由上下热风口对需要焊接的BGA芯片进行主要加热,预热台对整个PCB进行加热,在BGA芯片达到熔点时,PCB的理论温度应加热到80-110度,以保证PCB受热均匀,防止变形。

2、 返修台配件安装说明

  横向支架安装示意图:

  上部风枪支撑杆安装示意图:

3、返修台曲线设置操作说明

  此机器总电源开关为侧面的220V断路器,向上闭合至”ON”,整机加电,温控表2S后启动正常,即可进行正常焊接。
温控表常用按键说明:
  PTN: 温度曲线选择,每个温控仪表可存储0-9,共10段温度曲线,按PTN,对应的PTN框中显示的数字为当前使用的温度曲线,返修台启动时将执行PTN框中显示的曲线设置。
  DISP: 按2次,TIME灯亮,SV框中显示的为机器面板K型测温接口(黄色)所接测温线测试到的温度。在实际使用时,将测温线的测温头放入BGA芯片下部,可随时观测到BGA芯片的实际温度。
  SET:曲线设置按键,按下后,PV 框中依次显示r1、再按下PAR,则依次显示L1、d1、r2、L2、d2、…..
以上数值分别表示第一段的加热斜率、目标值、保持时间、第二段的加热斜率、目标值、保持时间,一般使用4段或者5段加热。
  以以下曲线为例,将此曲线保存在PTN0(第一组曲线中),说明设置过程:

适用物料

无铅曲线(一般物料 如INTEL南北桥)

阶段

上加热温区
下加热温区
时间
预热温区
建议值
100(夏季)
150(冬季) 室温对曲线有极大影响,需灵活调节

  首先对上部加热温控表进行设置。机器加电后,按PTN,使PTN方框中显示数字为“0”,按SET,PV框中显示”r1”即第一段的加热斜率(温度升高速度), SV框中显示的为当前数值,按 ▲▼键,设置为3.00, 再按“PAR“, PV框中显示L1,按▲▼键,将SV框中显示的数字设置为90,再按”PAR“,PV框中显示”d1”,时间设置为40,此时第一段曲线设置完成。再按PAR,PV框中显示r2,按 ▲▼键,设置SV框中数值为3.00,再按PAR,PV框中显示L2,按 ▲▼键,将SV框中数值设置为185,再按PAR,PV框中显示d2,设置为40,此时第二段的曲线设置完成,继续按PAR,PV框中显示r3…….以下不在赘述,一直到第五段设置d5完成后,PV框中显示r6,一直按 ▼键,将SV框中设置为END。至此,上部加热温区设置完成。”0”组曲线中存储的就是上部表格中的曲线。
  下部加热温区,按下部热风温控表的PTN,进行设置,设置方法同上,上下配合加热时,0-9中曲线随意搭配使用,即上部选择使用0组曲线,下部可随意使用0-9组曲线,只要曲线中存储的温度设置,是按照我们推荐的曲线设置即可。
曲线设置完成后,按绿色启动开关,整机开始工作,上部和下部热风,分别按照上部温控表PTN框中和下部温控表PTN框中显示的数值存储的曲线开始加热。

  【测温线的使用】
  如图所示,将测温线的测温头放入BGA芯片的下部,(建议放在BGA的4个角下),按上部温控表的DISP按键2次,此时TIME灯点亮,SV
框中,显示的就是BGA芯片底部的实际受热温度,有铅物料的理论熔点为183度,无铅的理论熔点为217度,在焊接时,一般高于此温度10度左右,以保证锡珠完全融化,达到最好焊接强度。

  【预热功能说明】:
  返修台的预热开关在机器的右方,有3个开关,分别控制左一、中间、右一预热。示意图如下:

  对进水的主板进行烘烤时,先将主板固定,将主要进水部分对准上下热风加热口,将上部热风和下部热风设置1段加热,目标值为100度,持续时间1800秒。同时打开3个预热开关,按绿色启动按钮,此时,返修台将对主板进行100度的干燥,持续时间为30分钟(可按照实际需要进行设置,1800秒~3600秒),使用此功能干燥时,需要注意室内的风速流动,有风流动,将对预热效果有较大影响。

4、 机器使用注意点:

  A、本机为热风返修系统,使用时室内有大于2M/S的风速流动,会对焊接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请尽量在无风环境操作。
  B、室温对焊接的影响较大,10度和室温和30度的室温(如冬季和夏季),对焊接的影响相差极大,所以建议焊接时,根据室内温度,随时调节预热温区的温度。太高预热温区预热的方法: 将上部热风和下部热风的第一段加热时间由40S延长至于60~100S,将预热温控表的温度提高30-50度。
  C、加热时,选择合适的风嘴尺寸对焊接成功率有较大影响,一般来说,使用尺寸越大的风嘴,则需要相应的提高适当的温度。本机随机推荐的曲线,为使用34mm*34mm(中号风嘴)测试所得。加热时,上部风嘴距离芯片的距离为2-3mm.
  D、焊接775及478 CPU座的风嘴,建议使用与775及478 CPU大小的风嘴,风嘴对着插座的775触须及478的插孔部分,其他部分不要覆盖风嘴,这样才会达到最好效果。

5、温度记录软件使用说明

  本机可通过机器后部的COM接口,连接PC机的COM接口,进行操作。首先使用COM口连线,链接好本机的COM接口和PC机的COM1。安装温度软件到PC机中,完成后将在桌面创建一个快捷方式。图标如下

  双击此图标,程序启动后界面如下:

  点击“从仪表上传数据”,则软件将把第一温控表(上部热风)的当前组(PTN中显示的数)的曲线,读取到电脑中,在左边的表格中,新增加一行。 点击“下载数据到仪表”,则将左边表格中当前选定的曲线数据,写入到第一温控表的当前PTN组中。
点“运行/停止”,返修台即 运行/停止运行。运行中,设定温度段将显示为绿色线,BGA芯片的实际受热温度(将测温线放入BGA芯片与PCB之间)将显示为红色线。

附:

回流焊常识介绍

  BGA返修台的返修过程,其实就是模拟工厂生产中的回流焊过程,什么是回流焊,回流焊的一些基础知识,在下面章节中,我们做一下简单介绍。
  工厂中生产PCB,焊接贴片元件,使用的材料为锡膏。(焊锡及助焊接材料的混合物)。焊接的过程,就是一个加热的过程。当锡膏至于一个加热的环境中,锡膏回流分为五个阶段
  1、 预热阶段:用于达到所需粘度和丝印性能的溶剂开始蒸发,温度上升必需慢(大约每秒3℃),以限制沸腾和飞溅,防止形成小锡珠,还有,一些元件对内部应力比较敏感,如果元件外部温度上升太快,会造成断裂。
  2、 升温阶段。 助焊剂活跃,化学清洗行动开始,水溶性助焊剂和免洗型助焊剂都会发生同样的清洗行动,只不过温度稍微不同。将金属氧化物和某些污染从即将结合的金属和焊锡颗粒上清除。好的冶金学上的锡焊点要求“清洁”的表面。
  3、 回焊阶段。当温度继续上升,焊锡颗粒首先单独熔化,并开始液化和表面吸锡的“灯草”过程。这样在所有可能的表面上覆盖,并开始形成锡焊点。
  4、 完全回流阶段。这个阶段最为重要,当单个的焊锡颗粒全部熔化后,结合一起形成液态锡,这时表面张力作用开始形成焊脚表面,如果元件引脚与PCB焊盘的间隙超过4mil,则极可能由于表面张力使引脚和焊盘分开,即造成锡点开路。
  5、 冷却阶段,如果冷却快,锡点强度会稍微大一点,但不可以太快而引起元件内部的温度应力。

  下图为有铅物料的焊接曲线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