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好烧了两块MF520J主板

楼主(2010-05-07):
由于在网吧的电脑,用一个电源试板子,先上一块,点不亮,又换了一块还是点不亮,最后拿了回来,开不了机。我没事就用表测量,发现VR4(cx117-ADJ)2脚和地短路,查了半天,发现到MF520J的主芯片电路里短路,查周边电容,都没有坏,最后把芯片焊下,证明是芯片坏了,不知在那里能找到MF520J的主板主芯片?

网友:
去网上定货

网友:
淘宝里面吧

网友:
MF520J电子城应该有吧!
去看看吧!

网友:
南北桥还值得换吗?

网友:
有设备可以换换啊。。。淘宝上面可以很好的找到货啊。。。。。价钱也还可以吧。。。。动手动手啊。。。劳动自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