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谈我维修T40一例

楼主(2010-05-07):
我自己的电脑出问题了,搞了好多次才搞定。
故障现像:有时可以开机,有时没呆机电流。
维修过程: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各电压,没有3V,5V。22PIN有16V电压,按照以前维修机器的经验好多原因是因为TB62501虚焊引起的,所以直接加焊就可以了。结果可以开机了。非常HAPPY。
以为这就结束了,可是没想到过一段时间还是老样子。
量了一下电压还是同样,

21PIN没有5V,我想是不是相关电路出问题了,所以就把后面的1845换一个,又可以开机了。
可是后来又出问题了,后来想起来基地里有一个关于1631呆机时的工作流程,对我电脑的故障进行了分析。最后确认为1631有问题。
量了一下周边的器件没有问题,加焊1631后有时还会相同的问题,换了一个新的上去,后拷机好多天还没有出现问题。
我也不知道能否通过,先发一个吧。那个1631呆机时工作流程的贴子基地里有就不在重复了。
以前那个帐号提示问题忘了,进不去了,所以新申请一个。原来那个帐号是“李明皓”。

网友:
楼主太强了,前天我修的一台LENOVO的12寸机器,进液了PCI-e的诊断卡不跑码,只量一个灯(用的是二位显示)后面搞了一下时钟就好了。我也想转正啊,不知道发个贴能不能通过,关注过基地很长时间了,以前用这个号是不能注册,一定要邀请码,现在可以注册了,但是是非正式会员,不过在这里面学到的东西不少啊,多谢各位GGDD和大师们了

网友:
哈哈。和我遇到的一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