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600C加电风扇不转也不亮,电流停在通常情况0.47A( 已经解决)

楼主(2010-05-07):
一台COMPAQ N600C,加电键盘三灯亮一会儿就只有电源灯常亮,电流停在0.47A(如果不安装内存,电流停在0.63A),不走码,CPU风扇也不转。测电源板MAX1632 +5V和+3.3V电压正常。
   机器是不小心坐在本子上,屏碎了,本子也不开机了。该板子现在也便宜,就直接换板子,该机的CPU是直接BGA装在板子上的,买回来的板子加电一试,仍然是同样现象。因为电源板已经有+5V和+3.3V电压了,所以不敢断定电源板有问题。
   大家修的本子比较多,MAX1632在输出+5V和+3.3V同时,还向主板送出其他哪些信号?如果判断电源板有问题,请高手帮忙!

   后又订了一块电源板,现象仍然一样。有没有修过此机器的朋友,该机器有没有通病。该机器是PIII的CPU,焊在主板上面的。

网友:
CPU电压看了没?

网友:
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又买了一块板子,也是一样的现象。所以怀疑MAX1632电源板。

网友:
那你为什么不也买个电源板呢,这个好象也不贵吧

网友:
省钱,降低成本。谁知道好事多磨。正在订电源板,最终肯定能查出原因。

网友:
电源板也买回来了,仍然是一样的现象,由此我判断是买来的主板也是坏的。但联系卖家,卖家信誓旦旦的说主板是好的。

网友:
CPU电压也查了,1.12-1.34。有时候开机的时候,指示灯会8下黄色一下绿色,重复。重写BIOS后,不再出现8黄一绿。

网友:
原因终于找到了,N600C挑内存,我手里的六根内存一根都点不亮,原来机器上面的内存也点不亮。内存不过时也不走码。电流直接到0。47。内存一换,直接点亮。没有想到,COMPAQ的机器对内存要求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