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郁闷,epson lq-670k 时好时坏,坏是全部灯闪烁

楼主(2010-05-07):
极度郁闷,epson lq-670k 时好时坏,坏是全部灯闪烁。
故障表现为,一开机,打印车有复位,面板灯全部闪烁。然后无反应。拆开后随便补焊几时,就正常。但关机后两三个小时后故障重复。该补焊的地方都补焊了,主板上的两颗稳压二极管,断开也如此,也没发现有电容有异常。
但不论正常一还是故障时,都有低沉的,很小的滋滋声。反复试过多次都一样。拔掉外部所有接口,只有电源板与主板也有滋滋声,不知正常与否。

网友:
清零试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针式票据打印机也有清零一说?
再说了,正常时一切都正常,应当与清零没有关系吧。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是一个稳压的一个三极管好象是2262的,这种机器我修过N个那。换了就好

网友:
我查过了没有2262只有一个2240。其它的没有以22开头。我的另一贴里附有维修手册。里面有电路图,零件分布图,你下载去看看,到底是哪个零件。好吗?
另一贴的连接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3079-1-1.html

网友:
谢谢,周德伦。已经修好。就是这个2240有问题。随便找了个管换了,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时候bios也会引起,多数是接触问题

网友:
还有电源输出排线和主板连接一定要牢固,野蛮拆卸几次后就松动了,也会引起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