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显示器变蓝色

楼主(2010-05-07):
飞利浦17'液晶显示器,1分钟前还是好的,1分钟后重新开机就显示那种深红色,起初以为是台式机显卡问题,重新一番插拔之后,没起作用。于是把显示器借到手提电脑,显示正常,接回台式机去还是深红色。

关机休息了2个小时,用手提电脑查解决方案,有一个说法是把显示器连接线好好揉一揉动一动,过去再试,结果更糟,显示器颜色变成深蓝色了,而且接笔记本电脑也是这样。

郁闷了,暂时没有其它显示器连接线试,下一步我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不用说了,两个字:换线

网友:
支持楼上的。换线!!

网友:
支持楼上的。换线!!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2803-1-1.html

网友:
或者查查,连接线的连接部分好不好,接触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
拿着别人的线试了一下,还真是线的问题,最后去电脑城买了根新的线,实在搞不懂那个原装飞利浦显示器的线怎么会突然出现问题

多谢各位帮忙

网友:
直接换线。。。

网友(2010-06-17):
换线要是不行,就是驱动板有问题啊。

网友:
VGA线换下  不行就修驱动板  却了一个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