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X11 进液开机无显 求助

楼主(2010-05-07):
今天收到一台三星X11的机器 打开机发现F2111BTE10V进液了 处液加锡 测量电压都正常 开机电流0.05然后升到0.78 南桥 io都起震了现在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做 望各位师傅指教
三星

网友:
电压都正常就再查时钟和复位呀

网友:
独立可拆卸的显卡板有条件就先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