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老本satellite 1200 开机报错

楼主(2010-05-07):
开机后一直蹦出    For realtek rtl8139(A/B/C)/rtl8130 PCI fast Ethernet controller v2.12 (010425)
PXE-E61: media test failure    . check cable
PXE-MOF: Exiting pxe rom    进不了系统 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在线等!

网友:
好象是PCI报错,你把PCI总线上的东西全拿掉或禁用

网友:
先从软件入手,先做系统,不好的话就逐一把网卡拔掉。

网友:
是网卡报错,先把网卡拔掉试一下。

网友:
网卡好像是 集成在板子上的 拆开了 会不会网卡芯片问题?? PCI上并没有插任何东西  连猫都拔了 还是报同样的 错误

网友:
进BIOS看能不能屏弊

网友:
谢谢大家了 已经OK !~!~

网友:
楼主说已经OK了.倒底是什么原因啊.你是用什么办法弄好了呢

网友:
在 BIOS里屏蔽的 P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