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 工作条件,要哪些,,

楼主(2010-05-07):
大家没事说说 ,, 系统供电 都知道点ec  确实不怎么清楚, 不知道好不好说,,知道得 师傅 讲讲!!

网友:
vccrtc rtcrst acin batlow rtcclk pwrbtn 。。。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EC作用在好多方面,也分好多小模块,各模块都有各自必须的工作条件。这样讨论面有点广,你可以一点一点的了解,如开机,风扇控制,键盘控制等。

网友:
技术服务小组 好专业 , 希望大家也来讲讲, 小弟 不胜感激,,

网友:
系统供电 VCC  SHDN  ON 1 ON2  VL PG

网友:
说通俗就是:电源 时钟 复位,专业的就是:2楼的兄弟!

网友:
不懂,希望各位能够讲清楚一点啦

网友:
为什么有的EC没有ACIN也能工作 我现在在纠结中

网友:
ls举例说明

网友:
EC,也叫做KBC(KeyBoard Control),2001年之后的每一台笔记本都有一颗EC 芯片,台式机通常是没有的。常见的有RENESAS和SMSC。因笔记本集成主的原因,所以比IO功能多些。看几款常见的EC就明白了。

网友:
KCB原来也叫,EC呀,怪不得图纸看得那么多

网友:
ec包括了主板上的kbc io上的一些功能

网友:
ls 按照你的分类方法 还应该有shutdown 和enable

网友:
技术服务小组真好  顶你们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可是还是不知道EC具体干嘛 原来IO 和EC不是一个元件啊

网友:
在台式机上咱常叫IO,在笔记本上咱叫 EC,功能上差不了很多,EC会因为笔记本与台式功能上的差异,作用略广一些

网友:
如果有哪位同志再讲讲他们正常时的电位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三大条件  电压  时钟 复位  有的EC还需要BIOS数据正确

网友:
在哪里看到得东西 觉得讲的非常之好

网友:
ec得工作条件是什么呢,,
跻身主板界

网友:
刚接触笔记本对EC一直没了解清楚23#的文章很好,不过是否有个实物对照一下就好了

网友:
都差不多,供电,时钟,复位,再来几路控制!

网友:
IO的信号都是差不多不过标明英文有些不一样

网友:
深圳同创电脑
理解 并消化之 死记硬背电压值没有意义 不同的厂家定义ec引脚都没有一定之规的 每一个ec 在不同的厂家rd enginer手里 可以定义不同的功能 即便是你看ec的datasheet 它都不可能给你具体的意义 在电路中 还得承前启后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