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笔记本做系统难题解答

楼主(2010-05-07):
现在很多新笔记本都是W7 VASTA 系统,大部分用户都反映没有XP使用方便。所以新的问题难题就出来了,具体如何改BIOS如何做系统,相信同仁们也遇到过难题和成功的经验,真心希望大家能把难题和经验说出来,让我们共同面对、共同解决、共同分享、共同进步。谢谢

网友:
就是进BIOS高级里,把SATA选项改为COM.....(通用),或是disable(禁用),默认是AHCI。

网友:
比如介绍一个好用的PE系统也啊。。。。。。。。。。。

网友:
很难想象为什么人民跟不上进步,本来软件跟硬件就是一齐进步,如果客户一定要要求装WIN XP我宁可不做,我试过有一次为了一个XP装了两天,一上WIN7马上好了.新的本配新的系统驱动是必然的,不可能还为了昨日的东西花时间~~

网友:
有些是在BOIS里面绑定的,必须改Bois才能装XP系统,但这样风险很高。

网友:
改BIOS确实有风险,还是慎重点好。

网友:
啥都不要改,下个深度xp,必须是9.0的,看看说明就知道了,现在的人就会ghost,不会看txt。

网友:
改不了AHCI,就用PE分区,有的PE版本低了找不到硬盘换个新的PE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一同行拿来一台国外带回来的SONY上网本。。说当时那台是英文版的W7系统(开机完全正常)。。
  客户要改中文版的XP。在DOS下用DISKGEN重新分区。之后GHOST了个某某XP系统。。
     装好XP系统重启之后意外出现了。直接卡在开机LOGO那里。BIOS都进不了(按任何键都没反应)
        拔下硬盘就可以。接在好的台式机上面测在BIOS能认到。进系统到中途就一直进不去了。发现硬盘时转时不转的。。。
   唉··好好的一块硬盘就因为这样废了。。

网友:
昨天接了个HP笔记本,原系统是VISTA,想重装vista系统,我用的是红快的PE,无法分区,诸如PQ8.05 DM10 ADD等运行后导致死机(卡住不动,没反应),本想拆下硬盘在台式机上装的,客户不同意,不了了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必须为9.0呢。不知道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9.0也没什么特别的啊,能解释下吗?

网友:
有些机器装高版本系统改低版本,确实不好整,特别新近出来的笔记本,改了好多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关键问题不是怎么装  是装上了系统 没XP驱动。

网友(2010-11-21):
我也遇到过好不容易把XP系统装好了,就是找不到显卡驱动,xhg纠结,最后还是装WIN7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驱动就用驱动人生或驱动精灵来安装,一般都没问题;实在不行就去官网下驱动,如果官网都没有那也没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的本子,特别是预装7和喂死他的,很多在官网都找不到XP驱动,笔记本官网根本就不提供XP驱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官网没有驱XP的驱动,驱动人生和驱动精灵又更新不了,就去驱动之家找一下,如果还是不行我一般都会选择放弃!

网友:
回复 网友C:

驱动之家貌似驱动不全的,我现在用驱动魔法师,感觉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E:

客户的硬盘挂了   是谁的责任啊   你 后来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
新机改成XP一是要找驱动,二就是即使各个驱都装好了,但有的机就是会出些寞明的小问题!

网友:
笔记本装XP要是G不进去可以考虑用安装版

网友:
对于笔记本,基本上带系统的笔记本,硬盘都有个hpa分区,这个分区要小心,不要随便删除,而且这个分区不是删除了就表示那分区里得信息就全部没有了。这个分区要用专用软件区删除,否则就有可能开机就卡在logo那里。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还是用XP系统。用习惯了,WIN7跟WISTA都有兼容性的问题
太烦了

网友:
我一般的做法是先在原系统下刷下BIOS  低版本的   再用DEBUG工具清硬盘 再分区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一同行拿过来叫我帮他检测的~~后来应该是赔顾客一个新的硬盘吧~~
     倒霉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