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开机不亮

楼主(2010-05-07):
有一IBMT42 开机不亮,待机0.03,加点从0.4到0.7到1.1最后跳回0.8左右,检测卡跑4E ,开始以为显卡问题,做过BGA,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先在论坛中搜索一下,应该有这方面的维修实例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下

网友:
可能显卡核心坏了 更换个试试

网友:
从跑卡上看应该是显卡及其附属电路

网友:
老兄。。CHA个诊断卡啊。。。。

网友:
换显卡不成还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还是没有装好安全芯片

网友:
从电流上看,应该是显卡部分
对照图纸查查显卡的外围
不行换显卡吧

网友:
显卡重植球再是试试看

网友:
刷个BIOS,不行换个显卡

网友:
看电流是显卡没过去 你还是丛植把 在看 别的

网友:
做北桥,数码卡不准,不要太相信那个东东。

网友:
做北桥试试,这种情况我遇见过。

网友:
cpu 辅助供电1.8v有吗?这个电压没有开机不亮的问题就找到了。换个max1845就好。

网友:
电流就是显卡没过。。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查查显卡电路

网友:
楼上的几个位都是根据 经验呀,都没有量供电信号什么的,还有就是起不起振,有没有波形呀,???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换一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我也同意做北桥试试,不行再刷BIOS.

网友:
我也同意做北桥试试,不行再刷BIOS。

网友:
从电流上看应该还在显卡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