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很多以前的帖子 ?好像大部分人修主板就是很盲目 ...
我看了很多以前的帖子 ?好像大部分人修主板就是很盲目?

楼主(2010-05-07):
大部分人都好像是 遇到问题刷bios 换io 换场管 换晶振 换...
思路都是先换这不行了 换那 换换 换的实在没招了 报废
我觉得这样不利于提高水平 太盲目了
请高手们谈谈体会 是不是 这也是一个高手的必经之地呢?/
刷BIOS

网友:
以前你拿的到电路图吗?

网友:
这叫排除法
不这样做一步一步做怎么一步登天啊

网友:
练内功得有条件啊

网友:
我发觉修笔记本很多的朋友也是这样,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把南北桥显卡IO换个遍,再不行的就报废了,其实理论很重要,这样做的话有些板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断线故障被这么一折腾最后发现是断线可能都无法修复了!

网友:
是呀,一张板到手,没有尖端的检测工具,也没有谁能一下就能判断到故障在什么地方,那也就只能根据现象,起因,检测结果,一步一步的排除,目前是这样,可能好长段时间还是这样。

网友:
一块主板,一种情况,多种可能,多种原因。修主板不像修其它东西。所以只能先易后难。在发帖者只有简单的描述下,没有人能一下就定位故障点的。

网友:
先软后硬,先轻后重,先简先繁!有些原则还是比需坚守的,别把不是你自己的东西当东西

网友:
我想拿到个主板。。。大体上原因在那里那部分还是能分析出来的吧。。。。然后在在这部分先简后难的处理。。还有就是要以自已的实际情况来定吧。。。。有时没有那什么料的你也没不好搞啥吧。。。要活用活修。。。

网友:
先易后难嘛,光有理论有什么用,没有电路图你还不是白搭,只有一个人同着试,换好就是修好了,换完还不好就报废~~~如果我们每一块板子都能修好那造主板的厂还吃什么~~~

网友:
高手是怎么修的呢 ?

网友:
敬业电脑
我觉得你是在偷换概念 当然 在极端的例子之下 只会看电路图 没有一点维修知识的 比如 烙铁都不会动的 当然没有用 我们这里所说的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理论强弱之间的对比
另外 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 就是用来歌颂你们这些换件人员的 也是一个笑话 说有一哥们 修一crt显示器 用来3年多的时间 换完所有的件 终于修好了在一台机器
维修的最高境界 是所有的机器都能够修好 包括能改动厂家rd的设计 当然 不是你这位能够望其项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