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旭日C466M笔记本上电时序

楼主(2010-05-07):
求联想旭日C466M笔记本上电时序

网友:
1: 3/5VPCU正常产生,VCCRTC及晶振正常。
2:JP4 ON/OFF BTN#有高电平
3:按下开关并松开,ON/OFF BTN#送到EC,EC输出PBTN_OUT#给南桥
4:南桥收到开机信号后,会发出PM_SLP_S3#,PM_SLP_S5#给EC
5:EC收到指令后,产生SUSP#等信号,产生SUSON,MAINON,VRON。
6:各路电压产生正常。PWRGD信号产生,时钟产生,复位产生,亮机。

网友:
多谢楼上兄台。

网友:
顺便讲一下华硕上电时序

网友:
你的联想是什么问题,让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再次感谢凝海提供的时序图:机子已修好。EC有SUSP#信号输出Q22 G极为0V,不正常,追线路发现Q22 G极过孔腐蚀断路,进而引起后面的各组VS电压为0V。出现开机几秒后又断电的现象。

网友:
现在基地有服务小组!太周到了!感谢哦

网友:
论坛越来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