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0笔记本,求助 在线等,反复重启

楼主(2010-05-07):
本来这台本本拿过来是可以进入系统,就是会重启,现在拆下来,清理一下,屏都无法点亮,请高手帮忙看下,是哪个回路保护的。
笔记本

网友:
现在CPU好像有起来有点发热

网友:
应该是哪路电压不对导致的问题 仔细查查供电

网友:
供电好像也都正常,南北桥CPU都有工作,就是运行不正常,不知道是哪个保护了,插硬盘都有反复开机,按一下开机键,按开关机键也关机不了,

网友:
有可能系统问题

网友:
先修亮再说吧 然后进PE试一下重起不 不重起就把系统装安装版的 然后一个一个驱上去 看有什么效果

网友:
修好了,是屏线旁边那个芯片虚焊了,

网友:
时屏线旁边的什么芯片虚焊了,楼主讲清楚点

网友:
反复重启的毛病好了没有,说一下结果

网友:
是不是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