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液晶屏的问题?

楼主(2010-05-07):
DELL D620机器开机 屏幕 缺色 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了
查不出来是那里的问题
遇到过的 麻烦给指点一下
DELL

网友:
确定是屏问题了?屏线换过没 ,屏问题的话先试下查LVDS转TTL的那个芯片

网友:
屏线换过了 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
是这个吧
加焊过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屏电源电路的问题。有好几个电压的。还有两给负压,你测测都正常不。

网友:
你要找个一样的废屏用来研究一番

网友:
DELL上半截质量还是很有保障的,或许屏后面那个主芯片虚焊了,补一圈就好

网友:
是不是屏排线接触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