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41WX1 笔记本屏 缺色

楼主(2010-05-07):
DELL D620 屏幕缺色 麻烦指点一下 会是那里的问题?谢谢。
笔记本

网友:
老大。这个也太简单了吧,把屏上的程序芯片换一下就好了,DELL的机子屏上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屏是原装屏呀

网友:
是原装屏的话,查一下RGB三基色,和行场信号看波形,我看好象是不是少蓝色?可能掉了个小电阻

网友:
枫叶漂湘
这是LVDS接口,,,,哪来的三基色,,这应当是屏背板上某电压不正确,,

网友:
对个人来说只能说试着换换屏板上芯片,不过很难,我手里有几块这个型号花屏,出线的
这个型号的屏真的很烂很烂

网友:
这个问题看显卡 我有一个现象和你的差不多 重做显卡ok

网友:
先外接个显示器啊,确认下是屏还是主板啊.
屏偏色的话应该是屏电路坏哦.是否有程式还真不清楚.

网友:
缺色与程序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看的不是太清楚,好象是黑白色反过来了吧

网友:
一起碰过类似这样的故障,重做显卡BGA。再加铜片来导热。

网友:
本来我以为也是显卡的问题 因为是DELL D620的机器 显卡坏的很多 结果显卡 加焊了2次 还是这样的问题 , 重新置球 弄的不亮了 这是换的新板子, 问题 还是这样的问题 才换个屏来试了

网友:
这个屏真的很滥很滥很滥,我都服了
你试试把IC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