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7900GS有时花有时不花怎么处理?

楼主(2010-05-07):
最近开始学修显卡,手头有个讯景7900GS PCIE-16显卡,有时花有时不花。用MATS7测试时,花的时候错误不定,出错很多,错误信息吧屏幕都写满了,不花时一切正常?
想问下有经验的朋友是不是电压的问题。我觉得不是现存或核心虚焊,因为这个板子做工很好,焊点很饱满。所以我考虑是不是电压不稳定,但是不清楚哪个电压不稳会造成这种情况?因为这卡很好,不想乱修,希望大家指点下,对症下药,搞好这个卡。给几个图大家看看。

网友:
给主芯片做一下BGA试一下,如果不行就换吧

网友:
把风扇改了12V应该花的几率会减少很多,BGA还不如买一个麻烦

网友:
很难很难,,对症下药,始终这卡再你那边,基本的数据你都不能一网扫尽,那我们如何 精确判断是什么地方问题呢?你只有多试下,显存电压 花屏时 是多少?做下bga ,。。

网友:
最好把核心重植做一下测试
XFX的显卡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XFX显卡花屏有一部分加焊显存就好用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种方案风扇很差散热不好GPU拖焊机会会多些,关键还是对症下药,把测试结果发上来一看便知道了。。。显存电压VDD,还有测试结果。

网友:
我所知道。7900的显卡,用电量是很大的。尤其还是讯景这个牌子子的,你可以把你现在用的电源换一个好一点的。看一看。有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不行。只能加焊了。

网友:
还是显卡数据部分有故障,这需要仔细测试

网友:
供电,滤波,花屏时电压是否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