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内存跑C1自动断电

楼主(2010-05-07):
一张V星的主板,故障现象:不插上内存可以报内存的警,诊断卡显C1,插上内存,诊断卡跑到C1并且自动断电,检修过内存供电,刷过BIOS,问题依旧。用手摸CPU供电管理芯片有点发烫,不知道正常不,要是说CPU供电IC发烫不正常的话,CPU又可以自检通过,并跑到C1.
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怀疑是IO的问题,但由于那个IO不是很常见,所以没找到,一直没有换过IO试过。请各位网友发表一下经验,还有哪些问题引起这个故障。关键是插上内存,跑到内存过后自动断电,不插内存可以报C1的警不断电。起初怀疑内存供电的问题,但查了下,供电电压又是够的。所以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换个电源.内存再试试

网友:
你加上显卡在试试,如果断电后还能现自动加电就是正常的,也有可能是不过内存造成的,V星的板子大部分都这样

网友:
北桥或风扇的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这种故障见意重点查一下内存供电部分,如324,358,供电场管,基准电压产生模块,如RT9173。
这只是个人见意,如果是我,我可能会按这个思路开始往下走,也可能维修方向随着检测又会偏离内存供电。有不妥的地方,还请指正。

网友:
这种现象还真是没碰到过,不知道!!

网友:
看看,内存旁边的电容有没有鼓,有条件换个电源管理八脚!

网友:
是不是内存条的问题呀

网友:
用镊子刷一下内存插槽拭拭

网友:
内存主供1。8V  0。9V   系统总线3。3V  SPD3。3V 都正常了没,另外还要注意跳线,再不行的话打内存到北桥的AD线来看是不是空焊。这个IO是挂在总线上的,有可能会挡内存,我看这个F71882肯定没坏,CPU主控发炀可能是内存少电。

网友:
我试过做北桥好的。但不知在你这片行不行。可以先检查开机电路。不行就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风枪烤烤槽子边上的排阻试试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再看看内存旁边的电容。。。

网友:
不加内存会不会自动关机呢?   CPU   IC 发热吗/    上内存在测电压   可能是供电管不良   电压拉底短路   我遇到过

网友:
先查主供电-----内存供电---显卡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网友:
再查查VTT 0.9V电压
北桥周围相关VREF电压,(一般在北桥周围,两个电阻,串联,一端接地,一段接高电压。没有图纸就只有这样查)
打一下内存槽AD线的电阻
换IO
最后不行加焊NB试试

网友:
正常现象,等个几秒钟就会自动开机了

网友:
我 这边跑 C1, ,96,都是直接做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