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E-VM问题

楼主(2010-05-07):
华硕P5PE-VM,开机诊断卡跑CC.有时跑04。观察到南桥到北桥之间有一组N场管可能应管子温度高板而发黄,取下测没坏。有谁修过这样的板,一般是什么问题。在线求助

网友:
测过管子上的电压没?南北桥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正常.内存供电也正常

网友:
可先刷BIOS试试   前提:各电压正常

网友:
看u 坐有没有虚焊啊

网友:
U座我用手用力按也一样

网友:
你所说的数字基本没意义,应当是南桥或是IO的问题

网友:
管子拿下来 测试下电压
换个管子试试把

网友:
时钟呢?  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