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R270故障

楼主(2010-05-07):
今天一个客户拿一台EPSON R270打印机,如果打全黑的话,中间有半厘米宽的空白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打印机

网友:
有喷头堵了吧,清洗下看

网友:
没有堵头,就是一张如果打全黑的话,纸的中间就有一条厘米宽的竖线,喷嘴检察正常

网友:
是不是光栅脏了

网友:
仔细看看喷嘴检查打出来的线,是否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