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7):
联想旭日125接上直流电源不触发待机电流0.15,有点高,用手摸一下南桥
有点温度.就直接换掉了南桥后待机电流0.2正常.但是还不能触发.现在没
招了.看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不触发

网友:
大I/O应该先补焊一下,然后是刷BIOS,接着是做南桥。。。。

网友:
什么时候大家修板子能先不杀桥,那 就 真 的有 点 会修了!谁 能保证做桥百分百成功?按照时序查,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