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r 掉电

楼主(2010-05-07):
电流到0.75掉电,过几秒又回到0.75,拔内存掉电,拔显卡掉电,北桥加焊过,还是掉电

网友:
CPU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MINIPCI-E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内存时钟供电正常,

网友:
先刷个BIOS   再测CPU得数据线  不行就换个北桥试试吧

网友:
我觉得上面的兄弟没有表达清楚,是重起么,还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