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台进水的机器!嘀嘀嘀响,但就是找不到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0-05-07):
运气真是不好,原本就是没生意的日子,昨天又接到台头疼得很的本子---昭阳E390。拿来时无待机电压。拆开一看,晕死。。。。居然有5处发霉的地方,于是将板子洗干净、补焊一系列动作后,机器通电了。有了3V  5V产生,但机器的指示等不停闪烁,且主板伴随着嘀嘀嘀响,每"嘀"响一下,等就闪一次。待机电流在0.4   0.8   0.10 间跳变,之后电流会停在0.12A不变化,此时主板灯停止闪烁。嘀嘀嘀响变成吱吱吱漏电的声音。不知道哪位兄弟能介绍一个好办法帮我找出漏电的东东。。。谢谢啦

网友:
用电烧,烧死它,就不响了

网友:
请问找哪个点烧啊?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哪条线路上的原件漏电呢!给个提示吧!谢谢!

网友:
还有进水腐蚀的地方,该换的还是要换的

网友:
象你说的这样的。。。基本上都是换板/腐蚀太严重了的修好后很容易产生返修的情况。。累人啊

网友:
别修拉,换板吧

网友:
测试各大电感啊!看对地阻值正常不啊!

网友:
还有就是多看下图纸。。。看时序可出来了!

网友:
建议楼主多查查!冷静

网友:
高压才会出现吱吱放电声,查下高压板看下

网友:
哈哈 和我以前修的一个机器一样,我那个是E42A的 也是嗒嗒的响,我那个时候是发现南桥旁边有好多电容对地阻值偏低,量他是跟那个1.5的电感相连的。后来换了那个控制芯片就好了的

网友:
肯定要换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