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技术小组,康柏 N640C 无开机电压

楼主(2010-05-07):
昨天接到N640C开机键没有电压,21脚有5V,1632的25   18脚也有5V,1632的9脚有2.5V的基准电压。但是开机键没有电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各位了,
查没查28#run/on3,7#time/on5,这两个信号高电平时允许3.3和5V输出,低电平关闭。
5,27#DH3是否为高电平,这两个信号为高电平时,才能正常开启MOS输出3.3VPCU,5VPCU。
没有信号测试工具,现在内存,也没有供电,小电源板与主板联接处没有只有一个5V与18V的电压,别的都没有电压,这是不是就是小电源板的问题呀,请问下这两个信号是由哪个芯片控制的,住哪个芯片查,,

网友:
维修笔记本或台机主板,除了具备一定的电子基础外,你还要会跑线,不能的话浪费时间。我这里有些资料你自己看看,记得原来已经发过的!

网友:
万用表也没吗?这个机器我也没见过,我只能大体跟你说个思路,你机器现在倒底是什么故障,是不加电,还是加电无显示。
你标题是开关针无电压,现在到了内存没供电。还是送维修店吧,不要把故障搞大了,那就更麻烦了。

网友:
你现在到哪一步了 是开关处没有电压 还是内存没有供电

网友:
求技术小组是没用的,技术小组也就会指一个方向,他们也没看到你要修的板子的情况,所以这个方向不一定正确,最终还得靠自己去查!

网友:
我在网上指导修好的笔记本 不计其数了

网友:
是吗 技术小组真的可以帮我们解决不少问题吗 能大体给我们讲一下如何去学会看明白图纸呢 我就看图纸太迷茫了

网友:
新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多记英语单词 和单词的简称 如果能知道意思 也就对电路理解了一半了 另外就是对基本的电路元件都能认识 了解其工作原理 然后融会贯通了就能看懂图纸了

网友:
有的时候很多3 5 V 待机电压是正常 但是其他地方短路会导致没有待机 或者开机电压出不来的
我今天修了一台T40 就是因为 5V 的下管对地啦 导致没有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