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电源 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0-05-07):
我是新手  望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电源无电压输出 保险丝没事  没烧坏痕迹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真得无语!拆开你测哪些地方?

网友:
比我还新手,至少你得测试下再问吧,

网友:
那有没有短接绿线和黑线试试,紫色线有没有5V输出。什么数据都没有,怎么查呢

网友:
短接绿线黑线 也开不起  绿线 和紫线都没有电压输出
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个人认为  还得先从输入线查起  然后测变压器......

网友:
你的提问太笼统了,,你要有最基本的检查

网友:
先查查5VSB有没电压,看看辅助电源工作了没有了,先把这个搞清楚再来提问,象你这么提问没办法给你建议

网友:
呵呵,LZ新手,5VSB没有都不知道!

网友:
去看看书在来,像你这样问没法帮你的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5VSB和绿色有没一开启电压啊

网友:
5# tomddtcs 这样的话应该是前级有东西烧掉了,所以整个电源没有得输出,不过楼主我建议你还是不要自己修了,再到基地潜水学习再实际操作。

网友:
谢谢啦  请问在本网哪些专区合适我这种 小菜   请多多帮忙  多多体谅

网友:
先去充一下电,再来提问吧,什么参数也没有怎么帮你分析,你起码得知道电源的工作原理才好帮你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