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复航嘉 冷静王 钻石版 1.3(HK400-55AP)一例

楼主(2010-05-07):
申明:本人计算机专业,但学业不精,电脑软、硬件深入仍为菜鸟。

这电源是在2月份从一客户那里得到的。当时检测发现该航嘉HK400-55AP电源,绿线和紫线有5V的待机电压,但在短接绿线与黑线的情况下,电源内的风扇一动也不动。无+12V、5V及3.3V电压输出。与客户沟通后用新电源换上,坏电源就归自己了。

因为觉得这电源额定功率有300W,而且做工也是可以的,可以在以后的电脑维护中使用,决定修好它,菜鸟开始上阵了。打开电源外壳,发现PCB编号为C25、C26、C30、C31、C33,型号为10V 2200UF的电解电容鼓包。这个简单,用16V 2200UF全部更换上。再次短接绿线与黑线,风扇仍旧不动,也无电压输出,一时陷入僵局,于是打入冷宫。(其间该电源送至一个专修硬件的地方,被告之无法修复,退回)

这几天手头上的事情少了之后又想到这个电源了,摆到桌面上。三脚猫又开始动心思,应该先测量下电源管理芯片的电压。该电源是用KA7500B与S339P组合的,那么KA7500B是管理芯片。从论坛上查知,该芯片的第4脚为死区控制脚。如短接绿线到地后,该脚电压无法拉低到0V的话,电路上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在待机的状态下测量该脚电压为0V,短接后电压仍为0V。应该是KA7500B芯片损坏,更换一个。现在在待机的状态下,第4脚有3.35V的电压,说明原先的芯片确实是损坏了。
又短接绿线到地,老样子,没电压输出,心情郁闷。将测量出的电压数据与论坛上查到的资料相对比,KA7500B的第1脚在短接后仍为0V,第8和11脚只有1.5V。难道第8和11脚相关的线路有问题?将这2条线路上的C3198管子用945代换后,问题依旧。仍不死心,再次更换KA7500B芯片,测量出来的数据仍旧一样,说明现在的问题不是KA7500B身上。夜已深,先睡。

早上起来看着电源的线路图,忽然想起曾经几时在论坛上看到某位高手说:如果短接绿线后,风扇一动也不动的,则高压部分(即开关管)有问题。立即检测开关管--D209L,其中一只已经接近短路。在网上查知,该管可用13009代换。马上驱车到商店购入,更换之。再短接绿线到地,看到风扇转动,测量相关线路已有+5V、+12V和3.3V输出。该电源修复成功。

该电源损坏KA7500B和D209L。

荒废的学业造成的后果。花絮:
数DIP芯片第2列不是从第1列最后脚旁边的接着数,造成错误的记录资料,浪费了2天时间,害得朋友笑痛了肚子。

开关管D209L是个大尺寸的封装(抱歉,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封装的形式叫什么),而13009是普通的封装形式。D209L上面应该是塑壳的吧,厂家用金属螺丝直接与铝散热片固定上。而自己一时大意,把换上去的13009也是直接用螺丝固定到散热片上。结果一开电,只见保险管一闪,爆黑了。幸好当时不算太糊涂,想到保险管爆黑肯定是严重的短路,测量换上去的13009焊点,确实是短路了,只有10欧。仔细检测PCB板上确定,没有焊接短路,应该跟刚才的操作有关系。查看开关管在散热片上的安装后想到,少了点什么东西,直接固定上肯定短路的。此时才想到这种小尺寸的管子安装在散热片上。要给螺丝安上个安全套的,就是那种白色的。从废电源上弄下2个套上。再次测量,短路故障已经排除。

总结:实在是太菜了,理论和经验一点全无。这里要感谢基地提供了这么多资料才能帮助修好。

网友:
晕死,看你的衔头,真让人以为这篇文章是造假的。

网友:
嘿嘿,没办法啦,谁叫我学业不精啊

网友:
LZ:你的威望是咋来的?能告诉下嘛?

网友:
虽然我不大会检修电源,但LZ检修过程来看,成功运气成气不少,当然肯动脑筋和查阅资料也是优点。要成高手,系统的检修是必不可少的。根据流程来,会更有把握,当然那样的需要的知识会很多,才可做到厚积薄发。至少精神赞一个

网友:
我只是在意LZ的威望是咋来的?有捷径吗?

网友:
LZ 在修电源方面经验不多,别的就不见得啊,你看下他的贴不就明白了?

网友:
你的威望是哪来的,修个电源你走了这么多弯路,真有点怀疑你的威望,还是铜牌维修客

网友:
希望 你再接再厉啊!

网友:
谢谢大哥们的指点啊

至于有人问我的威望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前面我不是已经说过了一点了,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怎么说从96年开始接触到现在嘛.......从不间断,搞硬件维修是这几年才开始的,菜鸟啦

网友:
有所值得怀疑 高手在潜水

网友:
这篇文章有点假一样。

网友:
哎,一直潜水,难得修好个电源,写点东西表达一下,居然有这么多人反对,哎

看来在这里难混下去了,以后不写东西了。虽然打字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已经打了十几年的字。

网友:
哎,一直潜水,难得修好个电源,写点东西表达一下,居然有这么多人反对,哎

看来在这里难混下去了,以后不写东西了。虽然打字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已经打了十几年的字。
引用 网友A:
这点打击也承受不起啊,搞技术的应该经得起考验,以后有好的经验还是可以向大家交流的,我们来这就是来学习的,怕什么,经验不足,也不用怕别人笑话,哪个不是从菜鸟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