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板子都是有时候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0-05-07):
板子有精英也有msi 都是有时候找不到硬盘重启1-N次可能可以进去了。。启动后就没问题。。这个是抚慰问题
但有些就是启动到系统后过会就会死机。不会是复位和电压问题吧。。
我理解的对不
这些都是ide的是南桥控制的

如果有遇到同样毛病的兄弟可以给我点意见我查查,不要说bios这个可以确定没问题

网友:
启动到系统后过会就会死机可能是硬盘有坏道。你可以先确定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首先要保证硬盘是好的,,,所以换个好硬盘来试

网友:
可能硬盘有问题,先换个硬盘试一试

网友:
楼主我现在在用的这台机子好几个月前也出现过这种问提!
开机老是认不到硬盘!我还以为硬盘坏了,换了个硬盘来试还是一样,不行!我又测了主板,结果主板比我还要正常!这时我就头大了!不知到怎么好了!于是我就进BIOS恢复了一下BIOS出产设置结果就这样给我搞好了!
呵呵!
《在此说明本人是菜鸟,请不要见笑!》

网友:
是SATA接口还是IDE的?865的还是更高的。。

网友:
说说几点硬盘不认的几点原因吧

第一  硬盘本身问题

第二  数据线的问题 这是客观存在的 起码我就遇到了多例

第三  主板南桥问题 导致IDE或SATA无法正常使用

第四  电源问题  电源负载过重经常掉盘  经常导致光驱或硬盘只能认到一个

大家以后遇到不认盘的问题可以参考下

网友:
845 NF 都有...这两种最多

网友:
都是IDE口........

网友:
我也有块七彩虹的主板也是这样的问题,换过硬盘和数据线还是不行。只能怀疑南桥问题了。

网友:
先加焊一下IDE口吧,有时候可能是那里面的排针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