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上电路IC AAT1168B 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0-05-07):
我看一般屏电路上都有三个芯片 都是起什么作用的?望朋友们指点一二,谢谢!!
这个AAT1168B如果坏了,什么出现什么故障,会不会出现白屏现象
芯片

网友:
它是屏供电IC,,,

网友:
多数AAT 还有MAX的的小芯片在上面都是做电源IC用的,产生好几种电压,

网友:
常坏件,会出现白屏的。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是会白屏的

网友:
产生VGH电压 等一些屏开启控制电压

网友:
DC/DC转换芯片,坏了的话输出的电压不正常,常见的现象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