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焊和虚焊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0-05-07):
搞不懂是 什么意思

网友:
空焊不等于虚焊,还有假焊,这三者不一样吗?

网友:
是什么意思吗。你一个一个解释下好吗

网友:
o    知道了

网友:
实际意义是一样的,就是BJA 焊点 与PCB焊点 没接触到。

网友:
1# jpeng66666 空焊是没有接触,彻底断开了连接,虚焊是接触不良啊,这里的假焊也算是接触不良了,空焊的话你是假压力给芯片一般也没用,虚焊的话就不一样了,给芯片加压力应该就能判断出来

网友:
不用去研究这个,只要知道这样的话就得做BGA加焊就能好

网友(2010-06-11):
空焊是接触不量,虚焊是震荡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