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修电压过高

楼主(2010-05-07):
15寸CRT显示器开机听到有高压,没显示,测行扫描供电50多伏正常,经过二次升压后高达270V(正常值125~130V),换过好多东西都是一样,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手了!求助!!

网友:
有时候过了二次升压后电压是85V左右,还有吱吱响的声音,有时候二次升压就达270V也带有吱吱响!电源灯保持绿色,调加速电压也是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