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0-05-07):
我手头有一台组装液晶电视,驱动板是凯旋KR660TVL-S的,开机没声音但按住面板上的AUTO键就有声音了,放开又没声音了。开机再把按键上的连线全拔了还是没声音。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没弄过液晶电视,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
按键没接好吧!

网友:
重写数据看看。。。。。。。。。。。

网友:
线接错了~~~要不就是程序写错了~~

网友:
键位有问题

网友:
我在开机后把按键的连接线都拔了啊,还是没声音。这还和按键有关系啊!还有就是程序的问题,我是用同一款板同一程序装了几台机就一台有这现象啊。

网友:
你能不能发个你这个的板的照片上来。。我看看你怎么装的,我也装过很多。。没出现过你说的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不是没装好。。就是驱动板本身有问题。。 你查查按键接口电路

网友:
数据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修吧!

网友:
重新写新程序试一下

网友:
既然楼主说“按住面板上的AUTO键就有声音了”,是不是松开又没有声音了?

如果是的话,很显然是跟接线有很大的关系,首先研究一下接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