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寸液晶屏碎了一个角。。。。

楼主(2010-05-07):
有个24寸的液晶右下角碎了,请教高手有没有办法把分辨率改低不让那部分显示?

网友:
用通用板,,,写19的程序,,但这样用其实很累 也很不方便

网友:
明天试试,还需要弄个6灯的高压条

网友:
我有办法!真的,上次一台带边线的我就是割掉一块,使显示器变小而已

网友:
就是写低尺寸的程序了。。。

网友:
佩服,就是不知道如何割,我有块坏屏,到时试试,成功了再贴上。

网友:
你这个处理方法我发了专门一个帖子了,你可以去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3322-1-1.html

网友:
程序我没刷,今天查了一下该显示器得资料,发现支持宽普切换,直接在OSD中调成4:3后,能正常使用了。谢谢大家得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