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修方法

楼主(2010-05-07):
本人菜鸟   请教对于主板短路所用的电烧法具体是怎么检测的···
一直看到前高手所说到的这个电烧法   不过一直都不理解
求高手解答·····
感谢

网友:
菜鸟就别用了,等会冒烟了就麻烦大了

网友:
强加电,电压要一点一点的往上加,有问题的元件会发热,用手摸摸。

网友:
我觉得哈,最主要的是看他那个电路时多大的电压,就加多少。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用这个方法和是不是高手有关吗?

网友:
新手最好就要小心点喔
因为如果不控制好电压会烧其他东西的

网友:
是啊,烧坏了别的那就把问题扩大了,,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