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进水

楼主(2010-05-07):
HP 520 进水 不能触发

查到待机电压芯片max8734A 坏。换后待机3V 5v都有了。

但开机掉电。后查到没有1.5V和1.05V 换MOS管和tps51124芯片坏。换后1.5V和1.05V都有了。开机不掉电。

但电流到0.6A左右就停住了。又查到内存供电无1.8V 0.9V 这两个电压连接的电源管理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上面一长串不知道哪个是型号:SC411     (此芯片是四边无脚的小芯片)
                                        2A729

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另求一份HP520的电路图

望兄弟支支招。

网友:
图基地上有,你搜一下就好了

网友:
此机换了个SC411后有1.8V了

但电流走到0.53A就停住了。这应该是内存没过吧。

南桥是NH82802GBM 有点发烫 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明天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南桥换了还是不行。估计不是南桥的问题了。

哪位大哥提供点思路

还有 这机器正常亮机时的电流应该是多少

网友:
传一份HP520图给你吧

网友:
呵呵 找图纸修啊

网友:
楼上的楼上的大哥真好 图纸真好 嘿嘿

网友:
看看U的电压出来了没有,,要是出来了应该跑到内存了,,测一下内存的阻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
插内存跟拔掉内存电流是不是一样

网友:
插内存和不插内存都是一样的电流

网友:
SC411就是控制输出1.8V  0.9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