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30G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0-05-07):
电池 电源开机均掉电,拔掉CPU会坚持个6秒就断电,掉电到待机状态,没思路。

网友:
你说一下,电流上到多少掉电?主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
晕楼住上多少掉下来呀

网友:
他说的这个情况我猜测可能CPU没检测到吧。。所以会掉电。。你查查CPU供电来没有。标准的几个工作点电压是否都到位了

网友:
上电的时候量下CPU 电压有没有,系统时钟14.318震不震,这些都是要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