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脑主板上没型号呢

楼主(2010-05-07):
主板上没型号》要怎么看型号呢。听说看芯片就能看出来是什么型号的》疑问。。。。。。。。。

网友:
看北桥型号或者到官方找到芯片组查看

网友:
主板一线的牌子都有板号的 杂牌的就看北桥 笔记本的板号是都有的各种代工的有十几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