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连接到打不开网页

楼主(2010-05-07):
顾客是拉的电信的宽带,用了两台电脑,其中一台是拔号上网的,说上不了网,我去了把他的IP设为自动,可还是上不了网...过后那到我那重装系统,在我那能上网,拿回他那还是不行,如果单独用猫步用路由器,可以上网,连上路由器就不行,同一个路由器出来,那台用拔号连接的可以用,这台就不行,是电信只能用一台机控制了还是路由器问题,我对网络不是很了解,请高手帮帮忙了!

网友:
联通。铁通。用拨号上只能一台。。

电信应该可以啊。。如果不行。。就不要设置成拨号

设置自动连接  不需要拨号  这样就行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信锁到不让你用路由器,先问下10000吧,我这里学校边上电信的学生套餐就是这样,只能一台电脑用,用不了路由器

网友:
先确定单机拔号是否正常!再确实路由是否拔号成功,然后各分机访问路由是否正常!要是电信禁止用路由的,改改MAC等方法!不明白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问题 可能出在路由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