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000南桥掉,曲折接线记,,有图片

楼主(2010-05-07):
一片TX1000主板,拿到手上开机电流小,,0。78A,想都不想列入显卡门,马上拆掉植珠重做,没想到误判了,试着压一下南桥开机,,,电流起来了,,BGA马上开工,拆开南桥一看,晕掉了十一个点,,拿刀片把白色的漆刮掉,幸好还有两个是空的

马上开始动工,,拿刀片把线路刮出来,然后上上锡,接下来就考验耐心了,把线一根根接起来,,注意(焊点部位要打一小圆圈,便得接的线能与锡珠的接触面更大)搞了十几分钟,线是接好了,接下来的一步也很重要,打红胶(之前习惯用AB胶的,后面觉得那太难搞了,打起来太高了,所以改为红胶)一点一点的涂,,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吧,然后拿热风枪把红胶吹干,接下来用刀片把多余的红胶慢慢刮掉,,万事俱备,涂上助焊高准备开干了。。。。。南桥装上后,试了一下电流起来了,,跳变也很厉害,估计差不多了,直接往测试部一丢交给他们了

网友:
高手这样都能搞定,

网友:
能介绍得更清楚些吗

网友:
简直太厉害了,这样也能搞的定。

网友:
是不是bga的温度高了?这样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掉点的原因很多, BGA加热不够,强行拔掉, 温度太高, PCB 氧化,

网友:
很有可能 BGA加热不够,强行拔掉引起。
佩服楼主精神。顶一个。

网友:
支持楼主,真是太历害了~~

网友:
楼主简直太厉害了

网友:
崇拜的 神啊  学习楼主的耐心哦 。。。。。焊工一流啊 ~!

网友:
高手很多啊,耐心也很重要

网友:
这个手焊不是一般的N啊,羡慕!!我以前补几个点都要半天.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