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0-05-07):
NEC笔记本,刚开始时正常,在开机走到显示Ghost工具箱时开始花屏,用外接显示器可正常显示,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
显卡重做一下

网友:
是加焊主芯片吗

网友:
显卡有问题,为什么外接显示器就可正常显示?

网友:
笔记本花屏一般先加焊显卡,不好再刷一下BIOS,前提是先排除屏线有没有存在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
内存···显卡咯··
这里搞下··一般显卡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