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植球台使用方法

楼主(2010-05-07):
今天刚买的植球台,下边的桥芯片怎么跟上边的网才能对上呢,问卖家说也不会,以前没用过。哪位用过,有照片吗,看看,网上查也没查到

网友:
钢网上面不是有定位孔吗。。。。。。上盖不是也有空吗。。。。。。。

网友:
钢网是固定不动的,只能调整固定芯片的那4个滑块的位置来和钢网对应.没给你那个内六角小弯起子?

网友:
楼上的有图片吗,我想看看如何固定芯片的

网友:
老大你太牛了现在还买植珠台,买个可以吹的钢网就行了。

网友:
如果多呢,还是有个台子好

网友:
我也买 了个,不过没有手柄,很容易用的呀,钢网先不要上紧,把芯片尽可能的居中,再来移动钢网,钢网在没有上紧之前是有的松可以移动的。对其了就上紧四边的螺丝,就这样简单

网友: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掌握了一些技巧。现在会点了。多谢楼上的,确实是,把芯片固定中心, 然后移动钢网使其对正芯片,然后拧紧钢网。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植珠台很好用啊!芯片放中间固定再调钢网,再固定涂点助焊膏,就可以植珠了。

网友:
感觉还麻烦些,就用普通的钢网盖在上面快多了,对这个东西唯一让我赞赏它的就是不浪费珠子

网友:
用普通钢网也可以不浪费的,拿个干净的小盘子。。。。。

网友:
我也刚在网上买一个一样的,这两天估计会到货了
好像这玩意要有定制的钢网才好使,一套定制的钢网要好几百~

网友:
这一套几片钢网呀。。。不知有小片的钢网放上去为啥吹了钢网撕不下来。有啥巧门。

网友:
不要带钢网吹。主要是把芯片拖 平。上一层溥焊焊锡

网友:
找到这个资料,对BGA植球很有用。不要跟我似的啥也不会

网友:
我觉得挺麻烦的,还不如直接用钢网盖在上面植

网友:
诶,我还以为是什么植球上的技巧呢,,,又骗了我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