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5-07):
我同学用的是2M的PPPOE拔号上网,现在想多接几台机子一起上网,用交换机,路由器,无线发收器,分别要怎么连接。
路由器

网友:
电信会给你一个猫,猫上有个以太口接到你的路由器的WAN口,无线收发器和交换机接在你的路由器以太口就行了
anzoo

网友:
2楼的说得很清楚,再不懂可以买路由器时叫人家教下。或者帮上门安装。

网友:
SOHO路由,猫连wan口,其他LAN口即可

网友:
楼上的朋友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用电信或者其它服务商给你上网用的那条线,连接路由器的wan口以后看你用得哪种路由了,进入里面设置一下上网帐号。之后就可以分别把你想上网的机器连在其它口上了,或想多连一些,可以再往下用交换机分。

网友:
买一个ADSL modem带路由功能的,就可以了。

网友A:
路由器 不管有线无线 WAN口接MODEM 其他电脑接LAN口 设置下

网友B:
你买个D-LINK的路由器 里面有本说明书 带图解的 已经很详细了 你能看懂买 看不懂的话叫人家帮你装吧

网友:
用路由拨号 其lan口接交换机 交换机接 无线ap

网友C(2013-05-24):
路由 LAN口多 可以接交换和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