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风扇如何改装成100%转速

楼主(2010-05-07):
本人新手 今天显卡刚加焊了下  这是第二次虚焊了,风扇线依次是蓝黄黑红 在线测量蓝5V 黄0.3V黑接地 红3V 求教各位怎么把转速提到100% 听说是吧调速的线连在USB脚上 请问如何判断调速脚 ,又接那个USB线啊 ,什么原理最好说下!!!!谢谢了

网友:
你把蓝线拔出接USB的5V供电上
然后把红线和黄线拔出悬空就OK了

网友:
把供电脚用镊子取出来飞根线接5V就好,不用管控制脚,
风扇无非就是个小电机马达,控制原理无非就是感温模块调节控制脚的电压从而间接控制供电脚电压,
单风扇而言,运行只需要供电,接地,有回路就可以的

网友:
哥们 这好像不对啊 !不是动一根线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