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PDF 比如南桥 我想看他200脚怎么看呢

楼主(2010-05-07):
哪位,师傅能指点下吗 谢谢啦 我T43 集显南桥搞掉点了没点位图  他引脚又和T43 或者R52 独显得不一样 PDF 又不说明第几脚

网友:
那个高手帮下忙把 。。。本来是能;亮机得 郁闷了

网友:
基地搜搜,应该有这点位图的,我上次好像下过

网友:
楼主如果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建议你有空到基地学习一下,以免扩大故障!解决问题还是要靠自己

网友:
哎,,,今天做BGA 不小心搞的太忙了 一般都是不掉点的  有高招就指点下吧

网友:
南桥没有第200脚,每个焊点都是以起始脚为原点用纵横坐标表示,横坐标是26 个字母去掉6个不用,超过20以后就用AA,AB,等向后延续,纵坐标是数字,横纵坐标表现了焊点在第一象限的位置

网友:
把我都 看 蒙了~~200脚?你 怎么数的啊 ?6楼的 描述是 正确的!和CPU,北桥一样 坐标体现位置的!有的板子上有显示的。

网友:
下个集成显卡的点位图看看最好比较准确。不用数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