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0M 无声(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07):
主板型号:700M 板号没折本没看

故障:无声音

维修过程:电脑接到手后,先故障还原一下的确没有声音,我对修声卡电路不太了解,心里有点怕,但本还是要修的硬着头皮把本拆开 心中把可能导致没有声音的大概原因想了想,折开C 壳后看不到小喇叭顺着线找到屏了,折开B壳看到小喇叭4条线全断了,接好后OK 希望大家看到这个机器的时候只要折B壳就行了,听我老大说这个机器喇叭线断是通病

网友:
那楼主没试试外接耳机吗  一般喇叭在屏上的 线都容易断

网友:
这样的情况,应该先用耳机试试,看有无声音

网友:
dell 700m小本 音响喇叭线容易坏,走线在屏轴处总翻合就容易断。

网友:
700M断喇叭线之前遇到过,没怎么在意,看样子是设计问题了

网友:
对啊,不应该直接拆机看的

网友:
这个机器设计的问题,确实是通病

网友(2010-06-20):
碰到过几台确实是通病,还有一种是耳机接口不良引起喇叭无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