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贴求助!杂牌7300GT小花,MATS测试结果

楼主(2010-05-07):
NV7300GT,时钟正常,GPU供电1.1V 显存1.9V 其它供电3.3V 5V 2.5V ,GPU已经加焊过,故障依旧,请大家分析解答一下故障点!
谢谢!
求助

网友:
U6和U2现在出现了数据报错

网友:
加焊U2后,出现方块红,绿等,测试报数位同上!!!

网友:
MATS这个软件怎么用,谁有教程给个,学习了

网友:
这个结果怎么看啊!什么意思

网友:
我认为这种类型的数据报错是GPU虚焊了,你虽然加焊的GPU,但是加焊不彻底的话是越焊越虚;你加焊了U2,也许加焊虚了,我出现过类似情况。

网友:
没有正确的维修思路!!
焊接存在一定风险

网友:
丛植GPU ,如果不行,丛植U2和U6

网友:
是三星颗粒的话就放生吧

网友:
不是所有三星都存在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