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角的定义搞不懂。请问下。

楼主(2010-05-07):
为什么。电源引角的定义多是字母呢》为什么没说多少V什么的。和那个角是什么。什么的?
电源

网友:
多少V在说明书上有说明

网友:
如果你以后学习了芯片级维修,你会明白其中某个针脚的含义

网友:
引脚定义就是告诉你 这条腿是做什么用的 多少v是看这条腿工作的状态

网友:
就是吗?那为什么多没说多少V就那些字母多没说。学习多没的学

网友:
la理解你的意思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