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LG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0-05-07):
今天接到一台客户LG组装显示器,是用了4 -5个小时以后  鼠标动一下屏幕又黑一下 但是马上
又恢复正常。鼠标又动一下又黑了,又正常了。开始以为是主机问题,但主机测的是没问题,现在显示器在家里不知道怎么下手!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很简单用另外一台电脑主机试

网友:
有点像是屏的问题 哦

网友:
呵,这种倒是真没遇到过,确定是显示器问题吗,黑的时候显示器的指示灯什么状态?

网友:
黑的时候指示灯就绿-红-绿

网友:
换高压看看。再就是接住不好,线虚也有关系

网友:
哈哈`
`` 几天都没来找我了   频率给他调成 60了 以前是75

网友:
不是问题的问题,你修完还是一头雾水,呵呵!感觉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哦  原来是 频率的问题啊    谢谢  了  有免费学习了 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第一次见,原来是频率问题啊,谢谢,学习了

网友:
   这样啊 ?  显示器程序有问题?
  但是我在 我的机上测了一天都没有一点问题,
    机测了一天也都没问题哦!
  不过是分开来测的,   今天那客户又告诉我 还是一样的问题
  我该怎么办  啊

网友:
这种情况楼主最好是把显示器的MCU程序重写一下 要不客户回到家调下分辩率 不是又变成原来的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