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AUXSW#是属于什么信号

楼主(2010-05-07):
S3AUXSW#在SIS芯片组中是属于什么信号?起什么作用?请高手解答?

网友:
s3是待机模式(SO---开机  S3---待机  S4---休眠  S5----关机)AUX,Auxiliary的缩写,辅助    sw 开关
# 低电平有效,即唤醒待机模式的一个低电平有效的信号

网友:
为什么这个信号短路会造成主板不上电呢?

网友:
这个信号短路,会造成不上电,引起保护电路动作,在笔记本电脑中保护更加明显,否则会连烧一大片,造成损失更大!

网友:
谢谢技术小组的回答,使我心里明白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