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 12V偏高

楼主(2010-05-07):
手上有几个换下的金河田电源 拆开后有4个10V 2200UF 一个16V 2200UF的滤波电容鼓了 10V的我有原容量的换上 16V的我用了3300UF的换上了 装好短接启动 空载时测得12V电压有13V 其他的电压都正常 这个13V电压问题大吗
电源

网友:
刚接了硬盘试试 电压马上降到12.2V了 我想问题应该是不大

网友:
现在出来的电源都有5%的误差

网友:
应该是正常范围之内的,因为你没加任何负载,电脑偏高属正常现象

网友:
空载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没有问题

网友:
电压正常 没有问题了

网友:
负载后接近12V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电压正常,空载高一点是正常的,但不能误差太大